一台花屏美格

楼主(2012-09-19):
今天一网吧客户送修一台美格22显示器    测试发现现象是画面发毛   尤其黑色背景  有很多红红绿绿的小线条      凭经验  应该是屏线氧化    拆开后   酒精橡皮齐上阵    结果还是没能彻底解决   可手头也没有合适的屏线    索性全部飞线搞定了   简单上几张图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兄弟技术超凡,我再次学习了。

网友:
技术可嘉  学习

网友:
下次怎么样拆啊

网友:
自愧不如了

网友:
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网友:
真厉害,这接确了没嘛影响吗?

网友:
楼主的技术让人佩服

网友:
焊工可以的啊  不知道就是能用多久哦  显示器动来动去的 就怕线根会断

网友(点评):
看样子不会坏因为好像是台式机器封在壳里只要不动屏线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我接过驱动板上的.....  [上次也是换排线 不小心用力插翘起来了]
屏幕上的不好接.

网友:
服了,没说的。

网友:
你改一根通用屏线多好啊,还不用在屏上下烙铁

网友:
这种方法10年我就用过了 不过现在不用了,第一次焊的时候焊的腰痛    我觉得你飞时候用通用屏线比较好。

网友:
眼力真好。。。。。。

网友:
这个确实需要技术,佩服!

网友:
这种技术我是学不会的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 这样也行......不怕再出问题啊!感觉不可靠..

网友:
很想知道LZ是怎么焊上去的.传授点秘诀哇

网友:
飞线技术牛叉呀,有这种线的还是镀金的,可以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