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 无背光

楼主(2012-09-19):
联想 x201  无背光     用 可调电源 加电到 28v左右 背光才会亮   , 那位前辈 修过此故障  》》》
      此款 12 .1液晶 逻辑LED升压电路在一个板子上  , led升压 供电电压 oV   主板没电过来  发先 F1 32V  3A 保险断开 ,修复完毕后 ,  led升压 供电  有 19.8 V  但 背光 还是 不亮!!!

补充内容 (2012-11-25 14:51):
  最后   找到原因了   3.3V 开启 信号没有 飞了个3.3v背光可以亮了, 但进系统加载显卡驱动后 黑屏, 最后换了 排线 好了

网友:
我觉得20V供不起。。电压低了。。。 至少24V吧。。。。。

网友:
碰到过一个LED灯线松的X201I,要不你重插下排线试下

网友A:
是的没错 至少 要 25V 以上 才能亮   主板屏线 接口旁 的 32v 3A保险 也是 20V左右 到 led
灯 排线 还是 20V 左右    LED至少 要 25V 以上 才能亮   问题  出在哪里呢?
   没有图纸   现在问题是   是主板 直接 供给25V以上电压  , 还是 主板供给 20V 到 屏逻辑板上 再升压到 25v 以上!!1

板供给 20V 到 屏逻辑板上 再升压到 25v 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022

网友:
客户说怎么弄坏的没,应该还是电压低了

网友:
会不会是灯拉低的,  灯的电流会不会高了一点点,芯片保护

网友:
嗯!主板上的亮度控制信号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没错 至少 要 25V 以上 才能亮   主板屏线 接口旁 的 32v 3A保险 也是 20V左右 到 led
灯 排线 还是 ...

升压的……

网友:
估计问题要在主板上排查了

网友:
要24V以上才能亮,

网友:
  是不是 电压 拉低了。。。?

网友:
碰上过屏供电电容击穿短路的

网友:
我估计 应该 是 排线上的 感应开关的(盖上盖子时黑屏的传感器)  不是很确定  明天再看看
 问题

网友:
有次我把保险上成了零欧姆的电阻 就是不亮  电流不够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我的这边文章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1791-1-1.html

太感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