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变成左右两个画面了

楼主(2012-09-19):
一美格19寸液晶显示器,变成左右两个相同的画面了。以屏中间分界,有谁遇到过此问题吗。感谢赐教。  另外我想问下大家,上门维修液晶显示器,一般要带哪些东西啊。上门只做液晶显示器一级维修,不做芯片级。有经验的,多多指点哈

网友:
不做芯片级,,那做什么??

网友:
应该是分屏显示了,你调处显示器的菜单,恢复下出厂设置应该就好

啥都不用带,直接去了恢复出厂就可以。

网友:
多带点 电容啊, 呵呵

网友:
一般都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
我一般上门只做软件维修 不做硬件维修  硬件维修都是带回来修。上门硬件维修麻烦 工具配件很难带齐 遇见返修跑路都跑死你。

网友:
的确是这样

网友A:
又我让我学了 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我让我学了 一招

你学习了一招什么啊

网友:
按自动调整,  不行就是程序出错,再不行屏坏了   上门维修要带单灯高压条,高压线,12V电源。换这些都不行就拿到芯片级的地方维修

网友:
上门维修必带单灯高压条驱动板屏线电源适配器,测屏与灯管用,带电容器和焊接工具万用表,另外再备一台显示器,如果当时修不好把备用机留下,维修机带回维修,以免活跑了。

网友B:
硬件不上门维修,那样是收不到钱的。一拆机发现只是电容坏了,你收人家多少钱?

网友:
人工值钱呀,不是元件值钱。这看你怎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不上门维修,那样是收不到钱的。一拆机发现只是电容坏了,你收人家多少钱?

照收不误,焊电容也要手工呀

网友:
驱动板坏了 故障应该在VGA接头旁边 以前修过一个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没有遇见过,不过上门维修我不建议,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带上,总会有掉的东西,而且还麻烦,一般都建议带来店里修,上门的话,一般只是装个系统,拉个网线就行了,或一些软件东西,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在家试用了三天了都一直是好的了。不知道上次在客户那里为什么就是两边分屏的画面。

网友:
是不是他显卡设置的问题啊 我碰见过显示器设置出的这种问题

网友:
上门维修价格很不啊错吧

网友:
上门维修不现实

网友:
信号板程序问题或者屏的问题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先换个屏试试看是否是板的问题,出门维修不好弄,不如带回来, 零件不好配不知道带什么好

网友:
修过宽屏变窄屏,按一下按钮就好啦

网友:
你是不是想被T掉,严重灌水。请先读一下论坛守则。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  !你就查显示器程序吧!

网友:
把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试一试,不行就刷mcu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