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0 插电大短4.5A

楼主(2012-09-19):
初学者,,今天有块主板插电  大短,电流4.5A,,

手摸CPU供电MOS管很烫,,

哪个能说一上维修思路,,跟方法,,

第一次修机,,没经验,,求帮助,,,

网友:
应该是CPU 供电芯片或CPU 或MOS坏了!仔细查一下!

网友:
谢谢回答,,让我给烧出来了,,是一个贴片电容坏了,,拆掉待机正常了,,开机有跳变,一会就跳回待机了,再开开不了,,可能没装散热的原因,,明天试试,,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直接用烧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