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什么情况需重植

楼主(2012-09-19):
知道的高手请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的话凭自己的感觉哦。

网友:
是凭积累的经验吧

网友:
没有具体的说法吗?只能靠经验吗?

网友:
比如显卡630,第一次加焊交货,第二次重值,第三次可以冒险做无铅,第四次换板,本人对付hp-dv3000是这样的做法,仅供参考。

网友:
加焊过后还是虚焊就重植,5楼说的也是一种情况。

网友:
用手压一下能亮机就须要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