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楼主(2012-09-19):
笔记本的散热器时儿转时儿转,不转的时候用东西去动它好多次,帮忙它带动才转。导致这故障的根源在哪呢?
是温控电路有问题吗?还是散热器本身有问题呢?期待好朋友的答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会是风扇坏了吧,我遇到过就是风扇坏了就这种情况。

网友:
拆了风扇,加3.3V电看看怎么样?

网友:
直接飞个 5v过去看看会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