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0笔记本没显示和背光,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2-09-19):
已换屏线都是这样
拆了屏 测主板CN1 30PIN各引脚电压
1,                   2, 4, 17V 到高压条
3, 5,   3V            6,      2V      到高压条
7,                   8,10, 4.5V 是空没有连接
9,11, 0V            12,14  ,  3V
13,                16,       0V  应是高压条的启动开关
15,17, 0V           18,20,22,24,26     接地
19,                 28,30,   0V 是接LCDVDD
21,23,  0V
25,
27,29, 0V
没了16PIN高压条启动电压和28,30PIN LCD VDD电压
应怎样可找回二组电压,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16-28-30脚位不正常

网友:
看屏识别信号对不.    首先得识别到屏
!在显卡正常的情况下才行的!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先查屏检查信号!

网友:
查下信号哪来的。。。

网友:
屏检测信号谁给的啊

网友:
仔细 查下信号哪来的,28与30脚的输入端,以及16脚的高压条的启动开关,一般是通过一个场管控制的

网友:
谢谢各位
若屏正常,拆了屏,测检主板cn1  lcd vdd和高压条的启动开关两组电压会有吗,这两组电压由那里来呀

网友:
直接飞个电压试试????

网友A:
28脚 VDD电压没出来,顺着这个找出电压从哪来,应该是主板上保险 或者一个三极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脚 VDD电压没出来,顺着这个找出电压从哪来,应该是主板上保险 或者一个三极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查了如图开机测检了各三极管电压,红圈R495贴片电阻印0101,但拆了量有500欧是不良吗,是导致没LCD VDD电压
请各位指点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了如图开机测检了各三极管电压,红圈R495贴片电阻印010是1欧,但拆了量有500欧是不良吗,是导致没LCD VDD电 ...

电阻只会变大 不会变小,  说明 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得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只会变大 不会变小,  说明 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得慢慢找

谢谢
不是很明,可以详细指点应怎样查

网友:
谢谢
会是三极管q40损坏吗
因很想修理好,这帖在很多论坛发表过
外接显示正常,北桥坏机率会很少吗,屏坏机会大吗,若不装屏,正常主板的LCD_POWER_ON都可检测到电压吗?

网友:
請教各位l
Lcd3V 电路图是此图片的紅框吗?若是,电路图零件编号与相片的零件编号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