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 bios问题

楼主(2012-09-19):
华硕X88S 换南桥的机器,之前死机不能进系统,换过之后就好了,本以为好了,重启下到选择启动那里滴滴的响,然后大小写能切换,按确认件没反应,卡住那里了,必须进BIOS里选择discard changes and exit这个,就可以正常进系统,重启下又不行了,是不是得刷BIOS啊。我从官网下载了一个BIOS,在系统里直接打开更新,显示更新完成,重启看BIOS版本还是老版本,为什么啊?

网友:
选择discard changes and exit 如果出现Checking NVRAM.. Update OK!就能正常进系统使用,如果出现Checking NVRAM只出现这个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