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不触发,谁有维修思路?

楼主(2012-09-19):
  一台东芝L600,待机0.018A,开机键上有2.8V左右的电压,但是不触发,谁有维修思路?

网友: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2.8?有点低吧   3V 5V正常么  你按开关有跳变么  这个板子好像是有图纸的吧  你自己看看时序  按时序一个个的查

网友:
不触发你别的什么也不说就让说我门的思路?省略**字
建议你先问问客户怎么出现的问题 开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