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有8脚直插的1530A 用贴片8脚 的改了

楼主(2012-09-19):
飞利浦22的显示器 是电源不亮 电源没电压 打开后 发现1530A有短路 以及电源管 穿了 1530A是8脚直插的 一般都是贴片8脚的 客户又急着要 就用贴片8脚的 改了 脚不够长 就用新电容的脚 一根根给延长到孔里 试机 点亮 成功 了 赚点经验
显示器

网友:
本来就是封装不同而已 可以混用的

网友:
同一种型号的两种封装。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关键是要延长焊脚麻烦点

网友:
我还没明白 是接到哪里

网友:
我都改了好几个了,这种很好改的,不过我不是用电容脚,而是漆包线,或是细铜丝线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