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月饼老师视频后的问题

楼主(2012-09-19):
首先我是初学者,本来打算到基地去学习的,后考虑到基地太远了,深圳消费又比较大,如果在那呆上三个月的话,带学费至少得一万吧。这个我是受不了的,于是就到了俺的省会城市电脑城那附近找了一个师傅,跟着学。现手头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月饼老师的视频里说时钟工作的三个条件是:vcc  14.318   EN。 但是我老师教的除了这三个条件之外又多了个smb,请问smb是做什么用的。   还有月饼老师intle上电时序里说道cpupg是由南桥给他的,可是我在网上查了下,有些人说是南桥给的,有些说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我问了下我老师,老师说电源管理芯片给的,我有点小迷茫。

网友:
时钟工作的三个条件是:vcc  14.318   EN .。smb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即使真的有也是一个开启的信号。我没有听说过。听月饼大哥的就是对的。。     至于pg有很多个。。你要理解,分清楚。。电源管理芯片的pg是发给南桥的信号,说明cpu供电有还是没有。。。。。南桥在发出一个pg,复位。到cpu 说明,都正常了。cpu就可以工作l。明白吗?

网友:
恩,说的非常清楚,smb是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SMB 应该就是系统管理总线,你说的CPUPWRGD 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发的,是南桥的供电,时钟都正常,且收到VRMPWRGD 和PWROK 之后在发出CPUpwrgd给CPU通知CPU此时各路电压已经正常,然后缓冲输出平台复位,PLTRST PCIRST  接下来就是北桥收到南桥发出的PLTRST之后,北桥的供电时钟也没问题了,就发出时序的最后一步,CPURST  接下来就是CPU开工了,,时序完成...

网友:
你还是去深圳实地学习吧,,,,,,,,,饼哥洗脑的技术和修板一样,,,

网友:
芯片给南桥,南桥给CPU

简单明了

网友:
听月饼的比较靠谱,我在西安,这里真正懂主板维修原理的师傅很少的。赛格的很多师傅会修但是不知所以然的。

网友:
不行还是去基地学习吧

网友:
时钟开启就月饼那三个条件!SMB正常出来的时候,时钟已经正常工作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南桥-------->CPU

网友:
时序,需要不断去领悟,最好结合实践,慢慢就会了

网友:
很好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懂,

网友:
饼哥讲的上电时序确实很清晰

网友:
我在广州学主板的时候,老师压根没讲过时序,真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