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本固态硬盘+机械硬盘怎么设置缓存加速。

楼主(2012-09-19):
今天客户拿来一三星的本子说装系统。很薄。一看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超级本。客户说没资料。我拿优盘开装。 U盘插上进bios设置从u启动。usb-hdd没认到u重启再试。。引导不了。换光盘,没光驱,接usb光驱。折腾了半小时。。还是引导不了。知之为知之,不之百度知。百度一下。原来bios里有个快速启动要关掉才会读usb,关掉重启大白菜出来了。进win7 pe 分区有个20G的固态硬盘。还有个500g的西数,把20g的固态分为一个区500g的分为4个区(逻辑),把win7 ghost进20g(活动)的固态硬盘重启不能引导bios里也没认到固态硬盘在pe里认到了。后来把系统装到西数硬盘里了。可以引导了。但超级本固态硬盘不是用来装系统的吗   怎么设置缓存加速?

网友:
可能需要驱动

网友:
这个我记得有次在国美帮促销员做过,反正全部都是在命令行里。。。具体内容想不起来了
我回头帮你找找看

网友A:
听说超级本加速后开机只要10秒左右。。

网友:
会不会是需要在BIOS里设置什么,如果把快速启动打开试试呢?还不行就用全盘安装的方式试试.

网友:
SSD+机械盘,现在超级本都是这个样

网友:
这种固态是广义上的硬盘,和我们买的成品ssd不同,你可以试试原版win7,看看安装的时候有没有20g的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超级本加速后开机只要10秒左右。。

不是开机时间。。。而是从休眠状态唤醒的时间是7秒多。。。我用sandisk的64G固态盘在SATA3的接口上裸的WIN7+360安全卫士,开机17秒。。。。
XP稍微快点。但是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