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换好高压板,不小心短路后自动断电,吐血求救

楼主(2012-09-19):
一台HP笔记本,原来是背光不亮,检查发现灯管线断了,高压板也烧了,换好灯管和高压板,机器正常了,但是发现接亮度控制线后,屏有点闪,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不小心把亮度控制线对地短路了一下,看到有轻微的火花,屏就黑了,再也不显了,怎么办?VCC还是有19V的,就是高压开关无电压了,电源指示灯亮了两秒就自动灭了,哭啊

网友:
只能在换高压板了,。

网友:
换高压有毛用啊,肯定是不亮机了,修机总是有风险的,这个一般IO会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