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液晶显示器 外接笔记本不显示

楼主(2012-09-19):
12寸的 液晶显示器 外接老笔记本 正常显示      接上网本 不显示  接i3本 也不显示  求助大神   刚才调了i3的分辨率结果 外接 花屏  正常开机  蓝屏  只好重新安装系统  郁闷中  以前的15寸的 好好的  是不是和驱动板有关系  12的是鼎科的  15的是越华的  驱动板

网友:
重新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外接不显一般都是什么原因  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