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23E笔记本自检画面卡死!求助!

楼主(2012-09-20):
手上有个三星NP-R23E的本子,
板号:HAINAN3_EXT (独显)
病状:开机后到自检画面就卡死,如下图:

按任何键都没反应,按开关键也关不了机,裸板上电也是这样,BIOS刷过了,
求各位大师给点意见……。

补充内容 (2012-9-20 15:46):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采纳了13楼的方法,更换南桥SB600后,OK了……

网友:
北桥虚汗 或者硬盘光驱等外设引起

网友:
键盘是不是好的?外接USB键盘试试啊,按F2没反应吗?也有可能是外设引起假死

网友:
北桥,或IO的是加焊北桥不行再换个IO

网友A:
能进BIOS就把外设都关了。南桥周边的设备声卡网卡1394usbbios等检不过容易这样

网友:
我认为是PCI总线上出了问题 出现延迟了导致

网友:
开机芯片或者北桥??

网友:
我自认为有可能是南桥有可能虚焊啦!或是南桥即插即用的设备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BIOS就把外设都关了。南桥周边的设备声卡网卡1394usbbios等检不过容易这样

进不了BIOS,卡死了。

网友:
换个BIOS试试呗

网友B:
把该换的设备都换掉去试试   U   内存  显卡VGA线也换了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再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 换io 不行外接键盘试试

网友:
南桥或南桥的外围电路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该换的设备都换掉去试试   U   内存  显卡VGA线也换了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再刷下程序试试。

外设全部去掉了,BIOS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过此故障 直接的南桥

谢谢。真的是南桥……。

网友:
上次见过一次` T2370的U   我那时候是换个U过了` 应该是特例`

网友:
挡东西除了外设基本都是南桥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东西一般都是刷BIOS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