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M5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2-09-20):
精英G31T-M5主板无复位,经检测内存电压正常,桥,总线,CPU供电都不正常。查RT9218工作条件,VCC,BOOT都正常,只有OPS为0V,请问该脚电压是哪里提供的?

网友:
先查桥供电和总线供电,这两个供电正常后才可能有cpu供电

正解

网友:
请问一下总线供电一般是指哪里的供电啊,小白求教。

网友:
桥供电和总线供电都为0V,这两个供电都由RT9218控制,RT9218芯片的BOOT脚为5.2v,Vcc脚为5.2V,OPS为1.26V,其它脚都为0V,接下来该怎么查?

网友:
看一下ATX24针电源口附近Q35有无鼓包

网友:
也查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