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7S 黑屏维修

楼主(2012-09-20):
来论坛也有点时间了,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不够很少发贴,因为本人菜鸟.废话就不多说了.
今天有台明基 ,故障为黑屏,但有图像(很暗). 电源指示灯为橙色.感觉应该很简单(之前有修过不少这种故障的).
拆开直接测量C5707 .其中有一个短路.把那一对都换了.上电测试.故障还是一样,不够比之前好一点.可以看到明基的LOGO(0.5秒)
怀疑灯管有问题,上下两组分别测试.均无任何问题.现在问题就比较麻烦了
把5707旁边的4个电容也换了(15J100)   故障依旧
上论坛找一下资料吧.明基通病.一般都是C5707 ,电容 ,电感虚焊,高压包 .一一排除.均无任何问题.
正在一愁莫展的时候想到了保险.但想想又不可能,保险断开不会闪屏.应该只会有图像.
管它呢,量一下.奇怪了.....怎么不是0 ,二极体值141

从旧板上拆一下换上.通电测试.OK  (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保险会阻值弯大呢,而不是断开)
开机测了一个小时,一切正常.现在可以去玩游戏了

网友:
这很正常了,呵呵

网友:
我也正在修 明基的 我去按LZ得方法查看看

网友:
来跟你们这些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原来是保险的问题啊

网友A:
你那个是保险嘛?

网友B:
开始就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还能更节省时间。

网友:
恩!学一招……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保险嘛?

电路板上写着FP751 应该是保险吧  要不你觉得FP是代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就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还能更节省时间。

谢谢,当时觉得闪屏就没去想那么多了

网友:
保险还有这样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