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进系统一半

楼主(2012-09-20):
开机后windows xp启动。在进入到桌面前的一个界面时就不能继续下去了。我移动鼠标能动。键盘灯不卡住。重启电脑后,顺利进入系统。有时会这样,有时不会。系统装过几次,无效。mhdd过硬盘的前百分之十,ok.无坏道。什么问题呢?今天开机后又在进入到桌面前的一个界面时就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晕啊,是不是系统问题?我按 ctrl alt delete后,删explorer进程。再运行explrer。没想到.ok了。这下顺利进入系统了。但关机后,再开,故障依然。神啊。各大师,何解。谢谢。

网友:
打开机箱看下里面灰尘多不,先把主板上面的灰尘清理干净,然后再测试。第二个方法,换一块硬盘来试下,如果正常就是硬盘问题,如果不正常就是其他硬件问题,你这种问题按经验是主板上灰尘过多造成的。

网友A:
应该是散热 吧

网友(点评):
为什么重启一下又ok呢?而且有时会卡住,有时不会。

网友:
先做系统后在说,系统的问题比较到,

网友(点评):
系统做过,情况依然啊。

网友:
我查过主板,无灰尘。但mhdd是没坏道的。

网友:
看的人不少,回答的人很少。

网友:
为啥不考虑硬件的问题,还有就是当无法判断问题在哪里,重装系统永远是最好的选择,绝对省时间和精力

网友B:
估计楼至应把软件的问题排除了
》》硬件有问题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可以解决

网友:
把硬件拆出来最小化祼点,慢慢排除。

网友:
重做系统可解决,可能是软件冲突或是病毒破坏

网友:
重新分区装系统 不行换硬盘 内存

网友:
一般先把灰吹了在弄机子,这样更快,也可能是散热

网友:
我遇见过这种情况,风扇清洁下就好了,

网友:
CPU  内存逐一替换,感觉内存问题几率大点

网友:
觉得可能是内存,楼主多试试……

网友:
你不会安装了360安全桌面了吧   360安全桌面也会出这样子的事

有可能。

网友:
刷过主板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散热 吧

你清洁看看,如果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或者哪里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至应把软件的问题排除了
》》硬件有问题

重装不能解决,难道是硬件问题?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个人猜测。

网友(2013-01-11):
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硬盘为什么只扫百分之十啊?我一块现在不认盘的硬盘在挂掉前几天和楼主情况有点像,现象是到出鼠标指针的时候卡住,或者是好不容易出现桌面了但假死,重启电脑后有时候可以进入系统且正常使用。

网友:
换其他系统试试吧

网友:
怎么看 怎样像 内存 和硬盘这两样出问题

网友C:
找个安装版的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