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南桥发热微烫,南桥损坏的几率有多大?

楼主(2012-09-20):
INTEL芯片组,测所有供电正常,内存无时钟,跑E0.
USB对地阻值正常。南桥热,大约60-70度吧
我是新人修过的板子不超过10块,遇到过3次南桥损坏,USB数据脚的二极体值为0,有一次为1的。
这回桥发热,桥坏的几率是不是很大?
芯片
科技通讯fw
损坏了机率比较大

网友:
开机通电一会南桥有点发热也是正常现象的,如果通电就烫的话就不正常了,可以看下显卡槽边上那个管1.5V的MOS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到了60-70了 温度过高了吧 ,损坏了机率比较大

网友:
待机发烫就是南桥发烫

网友:
开机发烫就不一定了,

网友:
先不管发烫,刷bios看看行么。有的板子南桥发烫正常的。

网友:
发烫损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待机情况下烫吗、

网友:
所有时钟都不正常,还是

网友:
先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把

网友:
待机烫手就挂咯!

网友:
损坏了机率比较大

网友A:
我见过新的主板开机就热可是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