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美打印机映美FP-530K+雷击不通电问题

楼主(2012-09-20):
如题,打印机映美FP-530K+听客户说是雷击坏的,不通电,然后我检查电源板,起动电阻测试都是好的,220V电容过来也有电,不过就是到了后级无电,怀疑是那个五脚的电源集成电路管出问题,型号CQ1265RT,在网上订购了一个,装上,通电,打印机的电源灯亮了,我狂喜,但接下来的事就吓了我一跳,只见一股青烟徐徐升起,忙拨电源, 拆下来一看,16V的电容全爆了,而且驱动板那边的50V的也爆了,怎么回事?测了没有地方短路了啊?然后就把电容换了更大容量的再测,结果又是一股青烟,大侠们,指教 啊,怎么回事,还该如何如手?我修打印机修的少,第一次尝试修打印机。

网友:
电压高啦,看看稳压电路啊

网友:
再检查一下,应该后级还是有短路,或者主芯片坏了。

网友:
这是电压过高,导致电容爆裂,我想还是初级有问题,你再仔细量量初级

网友:
应该是反有问题,电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