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D32BT11竖线维修

楼主(2012-09-20):
这台电视在开机10分钟左右就出现竖线,经查,发现N7(50117 c-g)发热比较严重,换后正常。这是2.5稳压IC,在淘宝买得。

网友:
图片
50117 c-g

网友:
有故障图就完美;

网友:
是竖线,几条?!  跟亮线有什么区别,你怎么知道不是屏本身的问题,如何判断,谢谢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一般都可判屏坏啊!楼主是怎么想到N7的问题,而不是屏坏呢!

网友:
我这有个创维22L10IW的液晶电视  白屏    驱动板为5800-A8H060-0010 VER:2.0 屏型号为:V216B1-LN1  KEV.C1帮忙分析下

网友:
白屏 一般都是判屏坏

网友(2012-10-23):
应该是满屏竖线吧,还以为几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