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请教大家光纤猫9带路由功能)下面如何再接一无线路由器
请教大家光纤猫9带路由功能)下面如何再接一无线路由器
-2

网友(2012-09-20):
请教大家光纤猫9带路由功能)下面如何再接一无线路由器
路由器

网友:
以前怎么接,还是怎么接……

网友:
光猫出来的网线 接在路由上 路由出来的网线接电脑就行了 在光猫上要用LAN1 电话也要接1口

网友:
都不清楚上面两位说的啥 , 我是没听明白, LZ 明白了吗?

网友:
要确定光猫带不带路由功能,因为可能被电信阉割了。如果带额话 ,比方你的主路由器是192.168.1.1 那么你要接的无线路由器设置成192.168.1.2 dhcp关闭 wan口设置动态ip 网线连接2个路由器的lan口。切记是lan口

网友:
我也这样做,不知为什么,猫只能做猫做不了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