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主板怪事儿

楼主(2012-09-20):
我遇到两块T42的主板。独显的,问题都是,看电影,或运行一会,会掉电,风扇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温度引起的,有一块还是从网上发的,发回来就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CPU发热比较大,后来见一个客户的U不装散热片都不怎么热。有同行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cpu
掉电

网友:
八成你的处理器有问题吧,可能过热保护,检测下温度呢

网友:
肯能是U的问题,如楼上所说的保护起来了!换个U试试看!

网友:
迅驰CPU很多少坏的哦

网友:
LZ可以先屏蔽 温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