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按开关键子 屏幕就闪烁一下然后就黑了

楼主(2012-09-20):
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能是哪问题呢?
显示器

网友:
先看看灯管有没有老化,或者是象楼主说的 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应该高压板坏了啊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么? 送去维修人家说修不了

网友:
高压板可以修么 另外如果要换高压板有什么说法么?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的事,强行点亮灯管看显示图像不

网友:
怎么强行点亮呢

网友:
可以啊,用测试高压条测下啊。

网友:
得看看信号灯是什么状态,一般是电源板,或灯管

网友:
我们店了没什么原件 就高压板 通用驱动 电容 几张废板 呵呵 一般高压问题 就改上 驱动问题就换上 诶

网友:
灯管问题大一些,灯管损坏,老化,漏电,都会让高压板PWM控制芯片检测到,从而断电保护

网友:
一般是灯管和高压的问题啊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