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3笔记本装XP就蓝屏,高手来解救一下小弟啊!!!

楼主(2012-09-20):
我这有一台东芝L523笔记本,装XP系统就蓝屏,硬盘SATA接口我已经改过了,但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可以进XP装系统桌面,但是装到一半,他就重起了,接着又重新开始装系统,真时是郁闷,装了半天都装不进去,这款机原本的系统是Vista的,现在装W7的话就很正常,什么为题都没有,就是装XP为题多多,我试过把显卡驱动取消掉,把显卡驱动取消掉后真的装进去了,我老大就要我去网上查查这款机是啥问题,那时候都快下班了,就没去装显卡驱动,结果今天早上一来,开机蓝屏重起,我晕死啊,现在网上都有说这款机装XP就蓝屏问题多多,这是为什么 啊,那位高手知道这款机怎么装进XP步蓝屏啊,告诉小弟我一下啊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啊

网友:
装W7的就很正常,没什么问题但是装XP就问题多多,硬盘内存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CPU是intel的,显卡ATI的,我试过装SP2的老款系统,能装进去,但是没显卡驱动,过一夜又不行了,能告诉我这款机怎样装进XP么?谢谢了

网友A:
先装系统,驱动全部单装,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装系统,驱动全部单装,试试看!

不行啊,刚我还试了,装进XP了,没装显卡驱动但是我就想试一下能不能装好驱动,我开机了一会儿,尽然死机了,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刚我还试了,装进XP了,没装显卡驱动但是我就想试一下能不能装好驱动,我开机了一会儿,尽然死机 ...

重建引导分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建引导分区试试看!

我在MHDD里面擦除了用的ERASE擦除的,

网友C:
可能是你XP的系统不兼容了

网友D:
有没有查过这种机型是不能装XINXP的,主要是显卡驱动不对,兼容版的驱动不匹配,可以通过刷BIOS解决,不行的话,只能装XIN7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XP的系统不兼容了

我装大地系统,取消显卡驱动,取消所有驱动都装不进,但是我装老版本的系统SP2的他又能装进哦,新款一点的系统都装不进,可能SP2的系统不加载显卡驱动把,我装完SP2的系统进完桌面,把显卡驱动装完,重起,不到一会就死机了,搞的我是晕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查过这种机型是不能装XINXP的,主要是显卡驱动不对,兼容版的驱动不匹配,可以通过刷BIOS解决,不行的 ...

这款机我在网上查过了,没说不可以装XP的,都是说装完XP的系统后就问题多多了,刷BIO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是刷原装BIOS,还是刷没独立显卡的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装大地系统,取消显卡驱动,取消所有驱动都装不进,但是我装老版本的系统SP2的他又能装进哦,新款一点的 ...

其实XP系统版本是非常之多的,而且我觉得XP兼容很差,经常是驱动不全,要手动安装的,太花时间了!所以现在我一般都装WIN7的,它比较强点!如果LZ想一定要搞清楚的话,可以买几张不同版本的XP试试,这样就知道是不是系统的兼容问题!也有可能像11楼所说的,bios版本太低了或者太旧了。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E:
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我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XP系统版本是非常之多的,而且我觉得XP兼容很差,经常是驱动不全,要手动安装的,太花时间了!所以现 ...

碟我这有好多,在电脑城,什么碟都有,哎,现在只要新款一点的笔记本都不支持XP了,哎,麻烦 啊,算了我装W7,不给他搞XP了,郁闷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XP系统版本是非常之多的,而且我觉得XP兼容很差,经常是驱动不全,要手动安装的,太花时间了!所以现 ...

你说老款的BIOS都不支持XP,新款的能支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我觉得

我用驱动人生下载的驱动,上面写的时东芝官网驱动,装完驱动就死机,汗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老款的BIOS都不支持XP,新款的能支持么?

我只是说不排除是BIOS的问题!现在的新款的机器很多是BIOS引起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你在论坛里走走就知道很多的都是找BIOS资料的

网友:
首先看你的显卡型号,去显卡官网上看看有没有支持XP的驱动,如果没有别费劲了,装WIN7,在一个是BIOS问题,升级到最高版本,因为修正的很多错误,兼容性也相对好一些

网友:
楼上说的是,有升级BIOS的就刷下,不然就别费那个精力了,现在都流行W7的,装W7不一样好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说不排除是BIOS的问题!现在的新款的机器很多是BIOS引起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你在论坛里走走就知道很 ...

恩恩,对啊,现在科技高了,质量也越来越差了

网友:
这涉及到的问题就多了,现在天气这么热先从显卡开始排除吧。CPU别放过,CPU不良会引起很多问题。

网友:
哈哈 ,终于 搞定了,其实不是软件的问题,是硬件的问题,TNND一个破电容尽然会引发这么多故障,就是那个NEC大电容惹的祸,换掉那个NEC大电容后,装啥系统都没问题了,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哈哈 ,终于搞定了,搞了我一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