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的硬盘问题

楼主(2012-09-20):
前段时间朋友一台机子,认得到硬盘,可以安装系统,就是进不去系统,拔过电池BIOS重置过了,硬盘加跳线了,硬盘重新分区又重写引导,就是在硬件转入系统启动交接不了,很无语。弄了几个小时都不行,后来叫朋友拿到别的电脑店去弄,他说拔了电池再装上去就OK了,晕呀!啥方法都试过了,真有点那个,昨天又有一台电脑也是这样,重写了引导就OK了。真搞不懂上次是什么问题。

网友:
忽悠人哦.感觉 真要是硬盘问题怎么不换硬盘

网友:
bios 出错了, 清空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是忽悠人,换其他硬盘80G是可以的,就原来的320G硬盘不行,BIOS清过都不行,感觉邪门,到别人手上拔个电池就OK。

网友(点评):
别人使用了正确的方法清BIOS当然可以搞定了

网友:
你电池电压不够或者没接触好吧

网友:
应当是分区表出问题了,重建MBR引导和重建分区表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安装完以后过了logo就一个光标一闪一闪的?如果你用PQ分区时可能会出这样的问题的,用无损分区工具diskgenius,图形化分区界面,比较稳定

网友:
是LOGO过了就左上角一个光标闪,昨天处理了一台也是,重写MBR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悲剧。啊。那么丢人。搞不好就直接换硬盘就行了啊。如果搞不好。不搞的话。对你的影响很大的

网友:
没有数据的话低格一下

网友:
这个是硬盘引导出错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你个悲剧啊 ~我觉得应该是分区表或者是分区软件的问题。请问楼主你用的是什么分区软件

网友:
呵呵,咋不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