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了le19g7驱动板不工作问题

楼主(2012-09-20):
今天拿来一个显示器le19g7 拆开看见高压包有烧痕 测量 那两个mos管坏了 改上通用高压板 发现没有开启的3.3v 强行在驱动板上拉个3.3  灯管亮了 屏供电有了 但测量晶振没电压  现象灰屏 偶尔有小点出现然后又没了 求大神们 教 怎么解决啊

网友:
怎么就没人帮忙看看呢 爱 第一次发帖哦

网友A:
高压改板不知道你  改对了没有。你把问题说清楚点,最好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A:
你发的什么图啊。我看不到。驱动板没工作 应该是你没改对。上图吧

网友B: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排除屏故障。再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有电源。测电源12V 5V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改板不知道你  改对了没有。你把问题说清楚点,最好上个图来看看。

我不会上传图片 哦  高压改的对的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排除屏故障。再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有电源。测电源12V 5V正常不正常。

一个 是 18v差不多 一个是 6v多  无跳变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什么图啊。我看不到。驱动板没工作 应该是你没改对。上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什么图啊。我看不到。驱动板没工作 应该是你没改对。上图吧

下面有图 我发现我真的非错了 现在3.3  和平供电有 了 但是那个 晶振电压不出 灰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改板不知道你  改对了没有。你把问题说清楚点,最好上个图来看看。

您有程序么 给我个我刷下看看吧

网友:
这位兄弟是个新手啊,改高压板是很好改的,你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
兄弟。驱动板还要接5V的。刚3.3V是不能用的。5V是给屏供电的。

网友:
有的不是见到有合适的电压就拉的。排线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