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19 请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保护隔离 PQ2 VA电压是怎么过来的

楼主(2012-09-20):
SONY MBX-219  请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保护隔离 PQ2   VA电压是怎么过来的              指点一下PQ2 G  是怎么分压得来 9.2V电压的,                               是由那个信号控制得来的电压

网友:
PR140和PR145分压得到的电压啊

网友:
VA的电压是经PQ2MOS管转换而来的啊是输出的电压

网友:
PQ2的G电压通过适配器电压19V再有PR140,PR145分压得出,两个电阻阻值一样的话那就是19V的1/2,9.5V,受控信号是-VAOFF和DC/-C

网友:
嗯嗯,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pr140和pr145分压,G极电压应该为vain+的一半,
PQ68不导通,过保护隔离,

网友:
PR140,PR145分压得到的。VAOFF、DC/-C还有右下角的VIN都会影响PQ6A 3脚的状态从而控制隔离保护管的开关

网友:
VAOFF和DC/-C
  正常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PQ6B 与PQ6A 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
楼主能否把图纸发出来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