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 V2 MS-7529的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2-09-20):
请教一个很关键的问韪,我有三块V星G31 V2   MS-7529的主板,都是同样的问题,上内存跑D4掉电,掉电后可以重新开机也是跑D4掉电,不上内存跑E0不掉电。网上说是通病BIOS,我刷过了BOS固件也换过,加焊过北桥,外设全拆了,还没解决,所以请教你了,你应该修过很多同样的板吧,望指教一下,急用。手上几块板都是同样问题。

网友:
换V星专用芯片试下

网友:
cpu座虚汗,加焊

网友:
重新刷BIOS,你的BIOS刷的不对,下载最新的刷。其它不要动。

网友:
刷BIOS,查SPD是否断线

网友:
内存槽下面的两个MOS管,是否有一个坏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上CELERON D 的CPU。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BIOS刷了几个 不行

网友:
BIOS的问题多点。

网友:
内存槽。。。今天遇到了

网友:
我最怕msi板子,,不好修。。。

网友:
重新刷BIOS,你的BIOS刷的不对 ,V星G31跑E0有通病,基本是BIOS问题,不要扩大故障面。

网友:
内存槽本身也有可能的

网友:
注意上的u和内存

网友:
我一般修V星板子 发现断线得比较多特别内存槽附近的

网友:
查内存槽238脚是否有3.3V

网友:
重新刷BIOS,你的BIOS刷的不对,下载最新的刷。其它不要动 我的也是一样的情况 刷BIOS就好了要找对BIOS 。我刷了两次才刷成功

网友:
楼主能来说一下,现在什么个情况,修好没有。

网友:
查内存槽上测试点:SPD.系统管理.1.8V.0.9V;还有上的CPU.内存是否匹配.BIOS可以官网下载注意版本;INTER北桥几乎不坏,极少

网友:
这板子BIOS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