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精英945pl-a v:1.1的主板内存电压偏高

楼主(2012-09-20):
谁有精英主板945pl-a v:1.1的图纸,帮帮忙,这片主板故障是能触发不跑马,无复位,内存电压偏高,,,求救求救!!!!

网友:
偏多少?  驱动芯片换了吗?

网友A:
是不是2点几V,你插上CPU在测试内存的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2点几V,你插上CPU在测试内存的电压看正常不,

就是上了CPU还是那样

网友:
实际电压多少

网友:
现在降为2.10V,但是CPU控制极还是没电压。此版有驱动IC

网友:
2.1的电压肯定不正常,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