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接可调电源要用多少V啊!新手

楼主(2012-09-20):
手机接可调电源要用多少V啊!新手不太清楚 5V 是所有的手机都可以吗 还是 都是3.7V 谢谢啦

网友:
调到3.7V左右就可以充电

网友:
好的手机内部有稳压电路,所以用5V的话没任何问题。(USB接口是5V,这样就理解了吧)
当然,一般充电电压最好是4.2V,这样高于电池的3.7V,充电才相对快一些。

网友:
谢谢啦 我先用5V 试试看 行不行 再次感谢

网友:
调到和电池的输出电压一样就好了

网友(2012-10-27):
电池接口电压是3.7-4.2V   对于一些手机原件的老化调到5V也是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