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电源驱动板的好坏

楼主(2012-09-20):
如各路电压 还有怎么知道它是好是坏 如果坏了 怎么换

网友:
测输入,看对不对,再测输出

网友:
输入怎么测 输出怎么测

网友:
驱动板有无5V 输入。3.3V 1.8V 输出。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驱动板好测。需要测试。

网友:
测ldo么比如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