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楼主(2012-09-20):
刚来的时候电流到1.2 内存就报警了 拆机看北桥动过了 但是应该是风枪吹的 没上BGA 刷了bios 补焊显卡 问题还是依旧 内存供电正常 内存换过 用假附载 量阻值也正常 就是不亮 有谁遇到这个情况 有修好的么????
显卡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还是都没有解决啊

网友:
北桥用风枪吹的,可能没有吹好,上BGA从做一下,试过没有?

网友:
换个北桥或者重新直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