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m890的维修

楼主(2012-09-20):
昂达P4m890的维修
客户送来一片VIA的破板 感觉这板别人修过了。好多地方焊过。。同行说客户的电源也烧了
郁闷开始了.开始是上电保护.发现CPU供电短路.换了MOS管.再上电.再烧.再换了MOS管.马上换8802A..上电CPU供电正常 发现无复位了..
再测PG 8802A发出了PG 测IO收到了PG 没有发出PG
换了IO复位好了.
靠.还不跑
示波器测一下BIOS 发现BIOS没数据.刷了BIOS  妈的.跑了个C9
打了一下内存值 发现内存线有几条空的。  加焊北桥试试

终于B  亮机了
这里只是简单的说一下。。详细就不说了

呃。这板子把常见故障都集成了,楼主做善事。
让人头疼的板子!哈哈,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不错,一般二修的板都是比较难搞定的

网友:
这板楼主说得轻松,其实是有一定技术难度的

网友:
我嘞个去,这板子把常见故障都集成了,NB啊。楼主有耐心一点点排查修复,也是功德一件。

网友:
很有耐心,思路也很明确。

网友:
没有扎实的功底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P4M890的北桥虚焊确实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