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刷bios教程。谢谢啦。

楼主(2012-09-20):
各位大叔。求下刷bios教程。我到现在还不会刷BIOS。求求大家那里有教程。我想看看。哎。。。。悲剧。真失败啊。

网友:
弄个编程器的界面图。。参观一下。顺便说说。就几个要点,很简单的

网友A:
请问下。那里有教程。我说的那些我都不太懂。到那里可以看到能明白那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那里有教程。我说的那些我都不太懂。到那里可以看到能明白那个东西。

你看不懂???这是关于编程器的问题。你用的是中文还是英文的?只要知道哪个是工作条件就好。不需要教程。你如果没有。。我就截图个英文给你解释吧

网友A:
你说用中文好还是英文好了。我也不知道。英文我很多都看不懂。我没有那个编程器。我现在还想学。我不知道该怎么学。哎,

网友B:
淘宝买一个,bios编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用中文好还是英文好了。我也不知道。英文我很多都看不懂。我没有那个编程器。我现在还想学。我不知道该 ...

都一样。中文容易看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都一样。中文容易看而已,,。

待会发帖给你看。。记得查看。。。先吃饭去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待会发帖给你看。。记得查看。。。先吃饭去咯。。

谢谢啊。还有很多事情要问你、了。你知道买一个编程器大概要多少钱吗。为什么有一些主板上没有刷、BIOS的那个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一个,bios编程器

大哥。问下你。大概买一个编程器要多少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啊。还有很多事情要问你、了。你知道买一个编程器大概要多少钱吗。为什么有一些主板上没有刷、BIOS的 ...

哦、、、好吧。。一个差不多几百块。400以上就比较好了。。。每个主板都有BIOS。只是它的封装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问下你。大概买一个编程器要多少钱了。

100多有。。。

网友:
編程器同一產家的那是一分錢一分貨,不同產家的就說不好了! 可按一分錢一分貨做購買借鑑

网友:
我想问下,編程器的好不好跟刷BIOS的质量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