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修液晶是个新手 有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 屏幕有点偏红 ...
本人修液晶是个新手 有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 屏幕有点偏红 是不是灯管老化

楼主(2012-09-20):
本人修液晶是个新手 有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 屏幕有点偏红 是不是灯管老化 一台17液晶 屏幕有些偏红 不知道是不是灯管问题 本人是新手 请大家帮忙一下 谢谢了
问题
同意楼主:
5.0
xiaobenzhu0215
同意楼主:

网友:
偏红不一定就是灯管坏,,VGA线,色温都看一下
同意楼主:
5.0
xiaobenzhu0215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换一要排线,再换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来说是灯管问题

网友:
背光,背光,就是从背后发出的光。看看背后泄露出来的光,如果发红,可以确定灯管坏。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看看灯管有没有老化就知道了

网友:
測試一下燈管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是屏线,VGA线,灯管,

网友:
是屏线,VGA线,灯管 慢慢查不要急

网友:
如果是灯管问题,那开机的时候屏是偏红,不过屏幕会慢慢的就正常了;如果一直是偏红,那就不是灯管的问题了,有可能是设置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程序问题

网友:
屏线...VGA线..屏线接口.灯管都有可能的.不插屏线.单独点亮背光看看吧

网友:
要是烧一会慢慢能变白的话就是灯管

网友:
看一下背部光源部份即可判定是否為燈管老化
同意楼主:
5.0
xiaobenzhu0215
同意楼主:

网友:
就是一直都是偏红的情况 偏一点点 不是很明显 新手不知道要怎么下手 我想先换下灯管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就得一点点测

网友:
只要把屏线去掉在白屏状态下看看屏幕红不红不就知道是不是灯管老化了吗

网友:
屏线坏了 谢谢朋友们 弄好了

网友:
我一直以为图像偏红是灯管问题,看了2L和10L的回复,我发现我的思维太狭隘了!屏线、VGA线、灯管都有可能导致图像偏红,不过三者导致的偏红应该有区别的,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了!
同意楼主:
5.0
xiaobenzhu0215
同意楼主:

网友:
对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