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7改xp pe下不认硬盘

楼主(2012-09-20):
wen7改xp pe下不认硬盘  这个怎么改设置 长时间不用忘了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
bios  修改硬盘模式

网友:
I3 I5的机子改也没用  只能用WIN7 PE才可以看到。

网友:
改用WIN7 PE,我一般手上都会备一个WIN7 PE的~

网友:
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成IDE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