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称3000电源高压短短路

楼主(2012-09-20):
拆机发现保险烧了  逐渐 检查 发现高压 部分短路的 拆了很多原件发现在版子上面不正常 拆下来就正常了  想开机试试  但是有前几次爆电源的阴影 特地去买了 一个100W灯泡接上  发现灯 发强光 常亮     后拆下1014ap06  发现开裂了    这个管子  2  5   6  7 角 是短路的  其中5脚和其他角有 25 -30欧的电阻  请问  还有 其他的元件 坏吗   这 个管子该用 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我也有个电源在等待1014呢。。。

网友:
NCP1014应该很容易买到呀,没有就TYN264P-268P也可以代换

网友:
高压部分短路不用拆那么多零件下来的啊,,,,查整流堆二极管,300V均压电阻,主开关管,主要查这三个东西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