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2SW+的开关管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9-20):
开关管上的所有内容:st pionk70zfp  gk37t vb  chn 752 求可以代换的开关管。。。

网友:
一般的开关管只要满足耐压600v以上电流6A以上都可以使用。

网友A:
液晶开关管代换很易的, 常用的K2645通杀。

网友:
K2645可以通用吗

网友:
基本开关管都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B:
6N60足够 随便找个旧板拆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6N60足够 随便找个旧板拆一个就行

嗯,那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开关管代换很易的, 常用的K2645通杀。

哦,谢谢啦。。。。。

网友:
一般开关管坏了,配套的电阻等也都会坏,一般都不会修!

网友:
一般3842的电源,都多数都修得来。

电源开关管,K2645一般都可以代。6N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