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程序求解

楼主(2012-09-20):
屏型号mt200lw01 请问需要用什么样的驱动般以及程序

网友:
看屏的型号是20寸宽屏,很多通用板都可以点亮,例如NTA91B的通用版烧录20寸宽屏程序即可。

网友:
刷屏要根据屏号,另外是几位的屏,20寸宽屏的程序比较少,可以用通用板上去试一试

网友:
能发给我个20宽屏程序吗?用bta91b

网友:
你屏型号不对吧 ?查不到哦。仔细看看。

网友:
目测屏型号有问题

网友:
平型号是对的呀 在网上可以查到群创的

网友:
试试这个吧,结果反馈一下哦。

网友:
论坛好热心 嗯 我楼主成功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