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实例

楼主(2012-09-20):
一台三星15”LCD,型号SyncMaster153v,由于安放位置不妥,导致散热不佳,两年不到即发生黑屏.
开后盖检查,内有两块PCB。其中一块为电源及背光灯驱动板,另一块是信号转换及液晶驱动板。由于后者属小信号处理,功耗极小,因此故障率相对较低。所以黑屏故障一般先重点检查电源和驱动部分。

    用肉眼观察,电源及背光灯驱动板的局部区域已被高温灼烤变色。另外电源部分也有两个滤波电容因受热而顶部鼓起。先换该俩电容。然后根据经验将高温灼烤部分周围的电容逐一检查。果然其中大部分的电容容量明显变小,这都是高温惹的祸,电容中的电解液被烤干所致。将其一并换除,然后开机,可奇迹并未发生。

    再查,根据板子上有四个高压转换线圈,判断出这是个四灯管的LCD。于是转而检查四个相对应的驱动电路。利用比较判断法、局部断开法和对地电阻法等检查方法。查出其中一个电路已损坏,该集成电路型号为AO4600。上网一查资料,这是个双芯片的MOSFET,即场效应管。一半为P沟道,另一半为N沟道。其中P沟道的管子栅极已击穿。想办法觅到一粒,仔细地焊上。信心满满地开机,奇迹还是未发生,郁闷。

    最后再施电压检查法,原来此部分并未测到电压,而电源输出部分的16V正常。顺着线路一路查来,原来是一个特殊的保险元件不通了。可能是P沟道的管子击穿时熔断了该器件。按PCB上的标记,取一3A保险丝,两端加焊引线并套以热缩管。焊回原位,开机,一切恢复正常!

    如采购不到相同的器件,也可找两粒参数与其接近的单芯片器件,注意一颗为N沟道,另一粒是P沟道。然后根据对应引脚关系,添加几条连线。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当然,如你是高手中的高手,那么只要将那半颗坏了的P沟道管子引脚切断,取一粒P沟道的管子焊上也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