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台式机无线网卡上网掉线!急!|

楼主(2012-09-20):
台式机用的TP无线网卡(68元的)玩游戏,经常掉线(识别不了无线网卡,重新插拔又好了)!而且是插在机箱后面,信号强度很好,求高手指点!十万火急!!客户正在发火!

新装的机子,新装的系统!

网友:
再有,网络密码的位数最好不要超过8位。

网友(点评):
多谢指导!密码就是8位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是无线的访问密码哦。

网友(点评):
是路由器的密码就是8位

网友:
跟密码有关??很难了解。。

网友A:
还有,运营商的网络问题也会有此现象的。譬如:移动...

网友:
无线还玩游戏。不掉线才是怪

网友:
无线玩游戏一般都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运营商的网络问题也会有此现象的。譬如:移动...

网络肯定OK,电信10M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