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被雷打了

楼主(2012-09-20):
V星主板被雷打了,一般会坏那些啊!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基本就坏网卡  也不排除别的可能

网友:
网卡可能性最大

网友:
首当其冲就是网卡,其他的都比较麻烦了

网友:
网卡,如果掉馅饼击坏南桥就换板吧。

网友:
一般是网卡,SB也难说了

网友:
雨過天晴多網卡

网友:
网卡,南桥

网友:
第一 网卡  第二 USB  第三 主板点不亮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