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2-09-20):
液晶显示器价格的不断下降,液晶显示器不再像以往那样尊贵,已经开始大量的普及,大有取代CRT显示器之势,随着液晶显示器的不断之普及,故障机器不断的出现,下面就本人在检修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黑屏白屏等故障进行分析.
在分析此问题之前先对液晶显示器的结构进行介绍,下面就是一台液晶显示器之结构和所有的配件.
1、PANEL(液晶屏) linux故障
2、A/D驱动板;
3、液晶驱屏线
4、高压板(又称升压板、高压条、INVERTER)
5、高压板线材
6、电源适配器(外置 ,一般都用直流3A/12V),也有部分之显示器的开关电源部分内置在机内之,直接输入AC220V
7、VGA线
8、外壳
以下是根据我们日常之检修总结之一些检修思路:
1.显示器整机没有电
(1)电源故障: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故障,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不论那种电源,它的结构比crt显示器之电源简单多了,易损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险管、整流桥.300V滤波电容、电源开关管、电源管理IC,整流输出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2)驱动板故障: 驱动板烧保险或者是稳压芯片出现故障,有部分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输出两组电源,其中一组是5V,供信号处理用,另外一组是12V提供高压板点背光用,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先查12V电压好否,跟着查5V电压好否,因为A/D驱动板之MCU芯片的工作电压是5V,所以查找开不了机的故障时,先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12V转换到5V之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这种故障很常见,检查5端稳压块(常见型号8050SD—LM2596—AIC15-01等).
另一种可能就是5V的负载加重了,把5V电压拉得很低,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后级的信号处理电路出了问题,有部分电路损坏,引起负载加重,把5V电压拉得很低,逐一排查后级出现问题的元件,替换掉出现故障的元件后,5V能恢复好,故障一般就此解决,也经常遇到5V电压恢复好后还不能好开机的,这种情况也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MCU之程序被冲掉可能会导致不开机,还有就是MCU本身损坏,比如说MCU之I/O口损坏,使MCU扫描不了按键,遇到这种由MCU引起的故障,找硬件的问题是没有用的,就算你换了MCU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MCU是需要编程和写码的,在没办法找到原厂之AD驱动板替换之情况下,我们只能用通用A/D驱动板代换如:151D或161B等.

2.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电源指示灯绿灯常亮。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异常造成的,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液晶屏上是有显示的,看的方法是“斜视”。
检修的方法可用单灯高压板接一个灯管试验, 因为,现在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设计,而两边都坏的可能基本上没有。一般老机容易出问题的是某一路的电源管,升压管,升压变压器和灯管短路或空载,而造成的电源管理IC负载均衡保护. 看到高压板接口有这么多条线,很多初学者认为更换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只需要4个信号接到高压板即可:1,电源. 2,地. 3,开关控制ON/OFF. 4,ADI亮度调节.首先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负极多是接在电容之负极上.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办法是看电容之标记了,假如6V左右那么就是3.3V的,假如电容上标12V左右,那么输入电压肯定是5V,假如是24V左右或以上,那么就是12V,以次类推,把电容上所标的伏数除以二,最接近几伏就是几伏了.有之人说按这样接了,还是不亮,或者只是闪一下就灭了,是的有很多高压板多是这样之,那怎么办呢?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之,最多中间有个小电容,应该很容易辨认之,控制脚一般是3.3V和5V,也有个别是接地之,所以我们在不知道之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多是3.3V之情况是,可以直接合并.多余之脚怎么办呀??让他空着好了,不用理它.

3.显示屏黑屏,没有背光.电源灯绿灯常亮.
斜视液晶屏有显示图像,多属于高压板供电电路问题.重点检查12V供电(保险丝F)和3V或5V之开关电压是否好.若是因为MCU问题造成没有输出开关控制电压,可以直接提取3端稳压块之(AIC1084)3.3V代替.修理高压板之思路(电源保险丝----开关控制管----电源管理IC----推挽发大管----电源开关管----DA转换电路(储能电感,整流管)---LC升压电路(升压变压器,升压电容)------耦合电容----灯管.

4.屏幕亮线,亮带或者是暗线
这种问题,一般是液晶屏之故障。
亮线故障一般是连接液晶屏本体的排线出了问题或者某行和列之驱动IC损坏.
暗线一般是屏的本体有漏电,或者TAB柔性板连线开路.以上两种问题基本上就是给机器判了死刑了,没有检修价值之,因为一块屏的价格太高了。

5.花屏或者是白屏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先换驱动板和驱屏线试验,若不行检查屏背板供电电路,检修思路: 驱动板5V转3.3V之稳压块(AIC1084)是否有供电输出.---屏体驱动板保险丝(F)- 3.3V -----DC-DC转换电路----负压形成IC(-7V)----行,列驱动IC.

6.偏色故障
一般可以进入工厂调整模式进行调整。如没有此模式,检修思路:更换屏线和转接板-----重写驱动程序-----驱动板坏(不常见)-----屏背板之控制IC坏(不常见)--------拔掉屏线观察背光颜色(背光扁色为灯管老化)-------换灯管.

7.字符虚或拖尾
检修思路: 检查VGA信号线,重点看R.G.B三色线的地线是否连接好-----更换屏线或转接板-----重写驱动程序-----换驱动板----LCD屏背板信号接口IC坏-----LCD屏背板对比度电位器调整------LCD屏导光板错位----偏光片错位

8.LCD屏幕内部有污点
检修思路:擦拭或更换换保护膜-----拆开屏体清洗外层偏光片和有机玻璃(用棉球,纯净水处理)---风筒吹干
9.LCD屏漏光或光线不均
检修思路:重新安装灯管-----调整导光板

10LCD屏亮点
一个或二个大的亮点,可以尝试轻轻用指尖压亮点,可消失,说明多为此象素之开关管和电极虚连.小之黑点和灰点有可能是内部导光板或偏光片有灰尘造成.可清洗处理.
以上方法在试验时要先征取客户同意,才可操作,否则后果自付,一切责任与笔者没有关.

11LCD屏亮度低
检查高压板ADJ亮度调节电路----------换灯管--------换高压板--------调整或更换导光板

12:错误提示”超出频率范围”
检查信号线--------重写MCU驱动程序-------更换EPROM------重写EPROM程序-----换驱动板

13:通电后不按开关按键即白屏出现背光,按键后图像可好显示
高压板接口的开关信号和ADJ信号反接造成,部分属于驱动板MCU的开关信号输出不好,可以重写MCU程序修复.-------换MCU

网友:
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2014-11-16):
适合新手、、、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