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831我心中的痛

楼主(2012-09-20):
前两天接一同行的机器三星RV411 SNB架构 蛮新的,同行告知此机进过水有腐蚀,已经处理过,现在不触发。拆开一看,BIOS、PCH附近有腐蚀断线,立马找图纸(此板有点位可惜货不对板),对照图纸及走线缝缝补补,开机上到0.2A不动。

应该CPU电压没出来,首先打了一下其他供电电感,都正常。其余的二级电压由于无点位图和主板不标号不好测量,大概量了一下显卡及PCH背面的小电容,基本都正常。仔细一看CPU供电芯片为ISL95831。以前在各大论坛看过关于此芯片产生CPU的维修不好搞,不想今天被我碰上了,再难修也得修啊。

首先测了一下此芯片的工作条件:

SDAALERT#SCLK:电压1V,无波。
VR_HOT#1V
IMON0.05V
NTC0.66V
IMONG:无电压
PGOOD:无电压
PGOODG:无电压
VR_ON3V
ISEN1ISEN2ISEN3_FB2:无电压
FB:无电压
COMP0.43V
VW0.61V
ISNG5.1V
PROG1:无电压
RTNVSEN:无电压
ISUMPISUMN:无电压
PWM35.1V
LG2PH2UG2:无电压
BOOT24.77V
LG1PH1UG1:无电压
BOOT14.77V
VDDVDDP5.1V
VIN:19V
所有的基本条件都满足,不出CPU电压

BIOS附近进过水,那就先拿他开刀,刷了几个,电流毅然不动。
先拿出我的波波看看是条件不满足还是有保护

高管G级竟然没反应,那就是工作条件没满足了。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换芯片!连换三个都不行。再换上下管,还是一样(意料中的事)!想来想去PCH附近也进过水,先拆开看看再说,拆下来一看,呵呵果然PCH下面有水渍,还好只是氧化了几个点,上刻刀刮,上锡。换新的HM65,一气呵成,怀着激动的心情上电,靠!还是0.2A!彻底晕倒。现在彻底没招了,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CPU电压。想请教大师们此芯片到底在IIC通讯以后才出CPU电压还是先产生电压后再通过IIC来调节。如果是通过IIC总线才能产生电压,他们具体所在模块或信号名称请告知。
奉上此机的图纸: Scala2-R_EXT PR_gerber RV411

网友:
应该看下芯片的PDf,看下大概电压,好对比

网友:
这种新架构的机器。。好像要先检测到CPU才会出电压吧。。

网友A:
此机不能用常规思维,提示下:SDA,SCL....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不能用常规思维,提示下:SDA,SCL....一切皆有可能....

SDA,SCL一开始就查了它有电压无波形,直通CPU,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供电如果没进水就按HM65的时序来。查CPU电压之前的条件。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控制芯片上面。

网友:
此机经过一个礼拜断断续续的维修问题已解决,可以正常使用了。还是I2C的事

CPU高管G极驱动波形

正常点亮。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I2C
什么信号来的,后来怎么弄的呀,

网友(2012-10-21):
SDA,SCL 是他的问题 那CPU 发出的啊  如果 CPU没供电 怎么来的 I2C 是不还是CPU还有其他工作电压 到那那个电压 就出 I2C 然后再出 CPU供电

I2C 并不是由CPU 产生的,它只是总线的通讯的一种方式,可以连接各具有此功能的IC

网友:
怎么解决的,分享下经验嘛!你测量的PGOODG无电压,这引脚是接电阻上拉到P3.3V的,难道芯片工作不正常被拉低?

网友:
i2c啥东西   没看懂

网友:
难道是U坏了。。。还是I2C断线。。。

网友:
我这个本也是芯片进水腐蚀,好像掉点了

网友(2014-07-26):
我这也有一台进水的,也是CPU没供电,刚开台1,8V没有,修好了,机器显示了,过两天又坏了,1,8V有了,CPU电压又没了,

网友:
楼主发贴子了,但是主板的维修步骤没看明白,也或许楼主没有说明白,希望能明白些,谢谢

网友:
楼主把那些信号说明一下,看不懂

网友:
这么难搞的机器直接扔一边

网友:
楼主最后查的什么信号?

网友:
什么I2C,我看是you2B吧

网友(2014-09-01):
你这个人很不厚道,大家都在帮你出主意,你最后搞好了给大家扔个迷自己去猜吧

网友:
24#有接这个电阻先去掉看下出电压没 出了就跟芯片没关系了 应该是BIOS 或桥

网友:
为何没维修过程??

网友:
i2c 这个我也不明白  这是什么信号 怎么修好的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详细的维修过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