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源IC供电脚没有电的问题

楼主(2012-09-20):
此电源为不通电,拆开量HP3D6的3脚无供电,如电路图R7A上端有300V,下端有150V,但IC3脚却无电压;
把Q2拆了,然后3脚撬起来了,然后R7B右端还是没电,没思路了,该往哪儿量了?
注:R7B测量没问题,而且R7A和R7B我调换过位置还是这样。3脚对地阻值400多欧。

补充内容 (2012-9-23 18:27):
6脚只有7.8V,正常应该有12V的。把相关电容都拆了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
另外,我用可调电源直接在R7B右端加12V电,IC的3脚是可以量到正常12V的,另外R7B左端也有电压,但电压特高不知为什么?是300V大电容的储能问题影响的左端电压吗?

网友:
直接换掉2个649K电阻试试。另外你加12v电压到3脚时,3脚脱离(翘起)电路没?不要脱离电路才能反映问题。

网友:
很可能Q1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把R11,511贴片电阻拿下来后电压出来了,这个是510欧的电阻,用表量没问题。郁闷,把3脚还原后又没电压了。

网友:
你把胶去掉啊,那个开关管下面有个电感,标却标的是电阻, 下面的R3也是电感

网友:
3906  ZD1  D7查了没?3脚应该是接地了吧,接地当然是没有启动电压拉

网友(点评):
3脚不是启动端。

网友:
我觉得IC坏的可能性大点了。

网友:
补充:8脚有100V电压。我现在主要是搞不懂为什么3脚会没有电压那?3脚对地又不短。

网友:
胶下面就是R14,是个电感,至少颜色像是的。黑色的。但这个没问题,好的。

网友:
我把R4取下来,然后再把HP3D6取下来,然后通电,Q1不会炸了吧?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说取下IC后通电的话。

网友:
不可以取下IC,炸管的,取下常管不取IC

网友:
楼主  你说的我有点不信 电阻坏一般是阻值变大 按分析只有IC内部短路才造成IC第 3 脚软启动无电压,也许IC第 3 脚是低电压5V左右    你在测下、、、

网友:
测量  5V 12V对管确定不是后继短路引起的问题,测开关管和通向开关管的两个电阻,﹢极的100K左右,-级的0.1欧左右。测C3的电压有没有10V左右,周边的所有二极管,通向变压器的10欧左右的一个电阻。最后就只有换点小八角了,我经常遇到所有的都正常,就是不出电压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可能绕进死胡同了吧,3脚应该不是电源供应脚,是过流检测,正常状态电压也只有0.几V,电源供应应该是6脚啊,换芯片或在检测外围电路吧

谢谢指点。

网友A:
楼主思维错误了!3脚是开关管的过流保护端,本来就是低电压的,你怎么能要求有电压呢?用笨办法算算,C1两端的300伏电压经R7A、R7B、R11、R10构成回路,在IC的3脚上也只有0.23伏左右的电压啊。该电源的故障点个人认为主要集中在R3、D7、C3上,前提是开关管、IC必须良好。

网友:
芯片好象是NCP1203D6.
脚功能:
1. ADJ
2. FB
3.CS
4. GND
5. DRV
6. VCC
7. NC
8. H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维错误了!3脚是开关管的过流保护端,本来就是低电压的,你怎么能要求有电压呢?用笨办法算算,C1两端 ...

说的对,犯晕了。一看到300V接两电阻分压就以为是供电脚了,惭愧。这个应该是8脚是供电脚。

网友:
对了,6脚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