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投影的高手指点下,RMB指导,LG RD-JT52投影开机白板 ...
修投影的高手指点下,RMB指导,LG RD-JT52投影开机白板无图像

楼主(2012-09-20):
型号是LG RD-JT52里面的机芯是明基的。现在开机灯泡亮没图像白板。能正常开关机,应该是图像处理部分出问题投影没修过。懂的朋友指点下技术费分享。QQ199118342
问题

网友:
简单,修起来应该是几分钟的事。查dad1000的升,负压部分,应该是其中一个35v 3.3u的电容打穿了,简单点的去掉那个电容解决了,严重一点连dad1000都干掉。小心这个机子,有一个暗病,就是不能进入待机,开关电源多几次又正常,会害死很多人,返修到你怕,谁修谁到烦。

网友:
谢谢楼上师傅技术支持,这个现在DAD1000的2个正负电容C230 C217都没短路。只是正负偏置电压都没,看了下PDF2个电压都是由DAD1000产生,现在IC12V供电正常。输出没短路基本应该是1000本身挂了吧。发个IC回来明天换上去看看。再次感谢。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 BENQ mp615p 一直停在 LOGO 那里 还有 自动上电 开个 没反应 按键没任何反应 要查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