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LED屏暗

楼主(2012-09-20):
来自: 安徽芜湖
外接也不显示 换屏也是屏暗 准备买个屏线试试
不显示

网友:
外接不显,有的笔记本要把屏线拔掉才能外接显示的,屏暗就买屏线太草率了,先查下信号吧

网友:
暗屏 查下屏借口后面的一个保险 有没有一个高电平啊
没有就会暗屏 还有灯管也查查
不要动不动就订屏线
昨天一个华硕A8J机器也是暗屏 高压板上少个5V开启信号 直接在屏保险后面飞到高压板上 就亮了

网友:
应该就是 开启信号5V没有
不信你查查 屏线借口后面的一个保险看下有没有一个高电平
或者灯管

网友:
东芝D600红屏 是因为显卡空焊 造成的 昨天刚修了一个

网友:
把屏拆开 量下屏线 不就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