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 W2209S 点十几秒就灭通病 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2-09-20):
此款显示器,刚通电可以正常。几秒钟背光灯就灭了。信号灯正常、图像显示正常、芯片15脚吸空。 高压板换过(这板子开启信号好像是高电平)也不行。求大师帮帮给个解决方案。手上有20台左右都是这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13-1-8 23:03):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补充内容 (2013-1-8 23:04):
一下各位大侠所说的  我都试过 就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灯管换了吗?

网友:
二十多块板都一样神经病阿?????

网友:
高压,灯管,电容

网友:
驱动板上的O/F脚和ADJ脚在熄背光的情况下电压是什么?

网友:
建议换通用版排除,电源部分看看,还有控制面板

网友:
是在修不上就换通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