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0):
接一板子 型号技嘉ga-ma78gm-us2h,U供电0.9v(上真U),其余各大供电正常,无复位。还不能强制关机(能触发,但关不了(强制也不行)。(此板为双BIOS,已换)望高手看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
那就查查南桥复位电路呗 要是正常的话再看看PCI设备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4-11-15):
看复位呗拉低了吗